HP 4416S 大家看一下这CPU温度

楼主(2013-05-30):
刚接十几分钟掉电,          拆机吹灰后温度还是很高

把键盘那里来温度可以下降些

这个机子连近风口都没有,是不是从键盘上面进啊

网友:
散热没弄好吗不应该有这么高的

网友:
难道是体制问题

网友:
安装了两遍,确定没有问题,风扇转数都正常

网友:
用手摸 摸看,有时候这个软件不准的

网友A:
你没说导热硅脂重做。必须拆下风扇,把散热片风口全清理一下。再把原硅脂全清理干净,重新均匀、薄薄地上一层新硅脂(不要多,上硅脂不是多好,是越少越好)。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风扇进风底壳上钻上一些进风口,用3mm-5mm钻头,别太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说导热硅脂重做。必须拆下风扇,把散热片风口全清理一下。再把原硅脂全清理干净,重新均匀、薄薄地上一 ...

风扇拆下来全清理了,,出风口, 都清理过了,   硅脂也是查干清,从上的,温度还是下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拆下来全清理了,,出风口, 都清理过了,   硅脂也是查干清,从上的,温度还是下不来,

那没其它好办法了,你看看那个“暴力”改装的贴子吧。

网友C:
把风扇取下来,用冯强吹接CPU的那边,手摸出风口这边,看看热吗?拿开风枪,如果是好的两处的温度应该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一样的,就是你那个散热铜管老化了

网友:
排风是排的冷风还是热风,排冷风说明模组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风扇取下来,用冯强吹接CPU的那边,手摸出风口这边,看看热吗?拿开风枪,如果是好的两处的温度应该是一样 ...

温度一样的,不用压力测试,看电影80度左右,

网友:
这个导热管坏了吧。应该吹出的风还是冷的,

网友D:
amd80度左右差不多吧。。。它耐热没事。

网友:
这款机器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80度左右差不多吧。。。它耐热没事。

压力测试要上100度的

网友:
多加点硅脂 看下可有效!
cpu螺丝你可以使劲的轴啊!

网友:
吧风扇调成长转试试

网友:
排除一下散热铁是否坏,同楼上所说摸出风口如是凉风断定散热铁坏,我今天刚换完E40的散热铁好啦,开始出风口就是凉风

网友:
你加铜片没有?

网友:
曾经碰到过,网卡短路了也是CPU温度很高的案例,楼主不妨查查网卡接口

网友:
加个铜片试一下啊。

网友:
华硕有一款也是这个问题,但是人家确不死机,不关机的。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风扇该常转,弄点好的硅胶,不然就是温控或者是铜管坏了

网友:
应该散热组件坏了,换个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