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坑爹的装系统!!!

楼主(2013-05-30):
故障:装不起系统!故障表现:安装过程中,莫名其妙的掉电  ,多次尝试后又变为GOST完后硬盘无法引导,报错:error13:invalid or unsupported executable format,然后进PE修复引导,之后,安装过程中又神奇般的断电,新硬盘试过,报了好几次错过了,可客服的硬盘坑爹啊,MHDD扫过,正常范围内,后用强风吹散热器,安装成功!!可神奇的是之后在无风扇吹的情况下温度并不高,七八十度,跑3D也不断电,之前装系统是进PE就断电,甚至一开机就断,怪事啊!我怀疑过硬盘,扇热器,系统,还有主板不良造成的断电,但现在还是不太清楚什么原因造成!可无论怎样,系统总算装好了,钱钱赚到了,,可惜我一分也没有!呜呜呜。。。

网友A:
我基本不怎么装系统 不过看了你的文章 我觉得估计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B:
散热不了。先清灰收钱,在做系统。这是我的做法可以。多赚点

网友C:
看样子,楼主的人力都花了不少时间的,不知道够本吗?

网友:
海尔呀?
没用过~

网友D:
海尔有一个硬盘保护的软件,固化在主板里面,卸载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应该是正解,这些品牌电脑爱装自己的东西。

网友:
海尔也能算品牌电脑?垃圾货!国产的没几个是好的,这可并不是崇洋媚外,国外的东西先进点,咱们不得不欣然接受,不能太自以为是。。

海尔神舟方正七喜都是品牌电脑,请正确理解“品牌”的定义 。国外的东西做工用料够,不像我们国内的偷工减料,质量上面可能比我们国内的好。主要是看个人电脑的使用方法跟保养。国外的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楼主的人力都花了不少时间的,不知道够本吗?

可不是嘛!那台机器把LZ整安逸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不了。先清灰收钱,在做系统。这是我的做法可以。多赚点

我晕!不是已经说了已做清洁,温度并不高吗!怎么看的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基本不怎么装系统 不过看了你的文章 我觉得估计是硬盘有问题

老大,我已经说过了,硬盘没有问题

网友(2013-11-02):
能装好已经不错了,加油吧!

网友E(2016-02-27):
会不会是显卡引起的掉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显卡引起的掉电

海尔有个系统保护,在主板的BIOS里面,遇到过

网友:
呵呵,清华同方易教管理平台,bios密码放电没用,如果默认的密码被改掉了那就无解了。开机就让你安装增量包。装系统?不可能,因为是网卡boot rom启动的。刷bios?同理也不能。开机还提示tpm没检测到,真是日了狗了。

网友:
放海尔洗衣机里洗洗,

网友:
好多品牌自我保护意识很强的.

网友(2016-08-21):
引用 网友A:
我基本不怎么装系统 不过看了你的文章 我觉得估计是硬盘有问题

哈哈哈,人家说是装的时间用大风扇边扇边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海尔有一个硬盘保护的软件,固化在主板里面,卸载就可以了

照你这么说他没有删也装上了,是什么原因呢?什么原理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海尔有个系统保护,在主板的BIOS里面,遇到过

意思是要设置BIOS信息了吧,可是人家也没有设置也搞定了,何解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意思是要设置BIOS信息了吧,可是人家也没有设置也搞定了,何解呢?

有密码的,把主板和硬盘分开也可以搞定,客服肯定是有方法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意思是要设置BIOS信息了吧,可是人家也没有设置也搞定了,何解呢?

这个问题你打客服电话,他就给你解决啦,好想有密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密码的,把主板和硬盘分开也可以搞定,客服肯定是有方法的。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你打客服电话,他就给你解决啦,好想有密码吧

恩恩,这个问题以后应该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