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05暗屏

楼主(2013-05-30):
联想c305一开机屏幕亮一下就黑了,这时候按一下屏幕旁边的屏幕开关键就会亮一下,持续两三秒多按几下持续的时间会变长。起初我以为是高压板有毛病,换了一个后配的高压板问题依旧,测了一下高压板连电脑的排线一共有四根线一个红色的电压是19V左右一个是绿色的电压是3.3V两个黑色的没有电压,哪位大哥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
把那根绿色的3.3v线和那根黑线短路一下松开后屏幕会亮一下

网友:
灯光有没问题啊   测试下

网友:
就3根线  主供电不要接错 其他的你就试下哪个点量灯管就是ON/OFF  另外一个是地线

网友A:
直接飞线#3.3V开启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飞线#3.3V开启背光

飞了3.3的还是一样我怀疑是不是高压板功率不够保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飞线#3.3V开启背光

飞了3.3的还是一样我怀疑是不是高压板功率不够,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了3.3的还是一样我怀疑是不是高压板功率不够,保护了

找个高压条代换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