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040无待机

楼主(2013-05-30):
dell 4040无待机,键盘接口位置曾进液,待机芯片和上下管都换了结果还是一样的,会是那里的问题???
芯片

网友:
不是所有的机器换了待机芯片就好,看看工作条件吧

网友:
进水的板子 多观察 板子进水的地方

网友:
这个描述感觉神也救不了你。。。

网友:
你就这样描述,太过简单了,EC芯片工作条件正常不,主板主供电芯片条件正常,外观正常有没有掉零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