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toria_447

楼主(2013-05-30):
新版的,可以是英文的,用惯446的自然很熟来个图

网友(点评):
这个版本有好几个BUG暂时还是用446。

网友:
貌似有点用处  不过用MHDD习惯了

网友:
有时候在PE下,就用这个扫

网友:
同意楼上,用过还是MHDD好!

网友:
感觉没有MHDD效果好,

网友:
也不来点说明撒的

网友:
与446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我都是用466中文版
功能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这个软件只能扫描吗? 能加G表吗?

网友:
这个我用过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