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灯管引起一闪而过的怪象!大家进来帮我参考哈

楼主(2013-05-30):
一块22寸的屏 更换灯管后未装点灯管测试OK...装机后开机一闪而过,郁闷了,难道原机高压板有问题,用其它灯管挂机测试,一切正常,难道更换的灯管有问题,足一测试,一个灯管一个灯管测试一个小时莫问题啊,双双灯高压板测试 也莫问题,上4灯管高压板,灯管亮3秒左右熄灭,郁闷了,更换了几个高压板都是这问题,伤心的很...拆换,又换了一组灯管,狠心吧线也换了,4等测试2小时,莫问题,装屏,装好后,又来了3秒 熄火........
郁闷的很....
重新插点亮了近30分钟莫问题啊.....试了很久都莫问题...装原来的板子一闪而过...更换高压板一闪而过.分测试灯管又是好的
请问大家遇到这样的怪象没..........

网友:
昨天遇到过   换测试OK的灯管 一闪就灭 还高压板还是一闪就灭    而且 不是定时    有时候5分后就黑了   我的是 宏基的显示器 是驱动板的问题    VGA接口旁边的两个三极管坏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奇怪的现象   貌似二楼说的有道理  学习学习  以后遇到就这么办试试

网友:
问题是...直接用高压板测试灯管都是这样的怪象

网友:
原来驱动板也会引起这种情况 。看来要深入研究一下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灯管新换的。高压板也新换的。开机3秒就黑。
查不到问题。
断开高压板保护,交活。告诉客户保修半年。
半年过去了客户也没来找我。

网友A:
你换了几个灯管啊?四个都换了吗?还是只换了其中一个或两个,尝试在装好的情况下,一个灯管一个灯管的代换试试,看看是不是还有灯管有问题,有的灯管有问题,单独测是能亮的,或者不装测是正常的,装起来后就不行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了几个灯管啊?四个都换了吗?还是只换了其中一个或两个,尝试在装好的情况下,一个灯管一个灯管的代换 ...

4灯管全换....足一点亮都莫问题 ...装机3秒黑...
原机上拆机的19灯管就莫问题....

网友:
检查灯光两端的绝缘情况,有没有热缩管磨破的地方.

网友:
      换过好几台hp显示器的灯管,拆开,灯管两头烧黑,焊好新灯管,用原装电路板能正常点亮,全部装回去后几钞钟就灭掉。于是,解除保护,不灭了,但用长了后,屏左边比右边暗,没法,改成通用高压板,还是有这种情况,再换另一种高压板,亮度均匀了。问题算是解决了,但原因一直不甚明白。
     一,绝缘是肯定弄好了,这么多台下来,早就注意这问题了。
     二、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试验,灯管挤压后会导致电流什么的有变化。
     三、如果是灯管打火的话,有可能会烧坏打火那一组灯管的高压电路,这个遇到过好多。

网友:
漏电啊!没有焊接好,热缩管磨破。

网友:
通用高压板 点灯管 一个晚上就不灭.....上级就灭

网友:
检查供电,检查驱动板。。。我就碰到过一台机,,换完灯管才发现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
一体供电板,供电不稳定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建议用一个双灯的高压板,再用一个好的单灯管挂接待测试的四根灯管,这样更准确一些,有的测试仪功率可能大一些,而灯管的老化程序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单个测试的时候反而测不出什么问题。我曾经遇到宏基的显示器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没换灯管之前是什么故障啊   要是没换灯管之前也是这个故障   哪就是按键的问题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过,不装机测试没问题,,一装机机分钟就会灭,而且单独测试等管都没问题。改一个两灯的高压板试一下。

网友(2013-06-29):
没有什么奇怪的,世事本有因,只缘脑愚钝。

网友:
灯管单个试试,如果没问题,就查看驱动板上的供电问题,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