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跑码,有波形,是内存还是bios?还需要怎么判断?

楼主(2013-05-30):
intel945原装主板
开始是00不跑码,板子拿出来最小化开机,快速从00-25-28,停几秒,34,再停几秒,重复。
用破示波器测波形,bios的si/so脚有波形,码动波闪;再测内存smbdata,也有波形。

关机打内存数据地址线,没发现异常。

这种情况会是哪里的可能性大?还需要检测哪里?

补充内容 (2013-5-31 16:41):
========我是大傻子
原来是cmos跳冒开路了,换了一个干净的亮机,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为什么会这样?就算没插跳线,顶多是coms信息没有供电,开机都过了,post为什么过不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北桥芯片和内存供电

网友:
你写BIOS试下,这个型号的主板爱坏BIOS

网友:
电压有的,内存的三个电压1.8 0.9 3.3 全

另外不加内存开机,也会三声报警,档23之后就不走了。

网友:
没有刷bios的工具,不过有相同主板的bios,更换了也一样。 会不会是北桥问题?北桥工作条件中供电好像有好几个,没图纸不好查啊。

网友A:
更换一跟内存试试,万一你内存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一跟内存试试,万一你内存有问题呢

内存换了,还是 00-22-25-28-34

网友:
你可以先换几个内存,然后考虑bios,刷bios最快最便捷,不管怎么样值得一试

网友:
遇到循环跑码的,结果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跳帽损坏,这个还没遇到过,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跳冒接触不良导致有时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动动板子有时候又正常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