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点火电路,PACIN电压偏低

楼主(2013-05-30):
      这台机器客户说,同时接着适配器和电池用,用着用着,就不认适配器了,在系统里只显示当前是在用电池,不管怎么插拨适配器,就是不充电,也不认适配器,重启也不管用,只有关机,然后再开机,就又认到适配器了,并开始充电,没准什么时候就又不认适配器了。
      我当时测试一天都是好的,第二天,才出现了一次不认适配器,拆出主板来,测了一下,正常时的PACIN电压是3.2V左右,不认适配器时的PACIN电压是2.8V,测了PU1A的工作条件2PIN反相输入是3.3正常,3PIN正相输入4.0几也正常,8PIN的VS供电18.8几也正常,就是PACIN的电压是2.8V不正常,这时只要关一下机,PACIN立马跳到3.2,开始正常充电。不知道是那个信号问题,希望有遇到过的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虚汗了  ,加焊sb把

wt求问 -10 胡说一通

网友:
为啥不先换下PU1试下呢?另外再检查一下PU1的1脚外接的,比如上拉电阻PR8,稳压管PD3是不是正常?

网友:
PU1就一个比较器,只要输出是正常的就说明他是好的,要是他有毛病他是输出低电平的。。。所以建议楼主1:检测vin输入是否正常。2:pd3。3:在就是PR9和PR15了,因为pacin的电压是vin经过这两个电阻分压而来的!

网友:
pu1,1脚有高电平,2.8v,3.3v输出,门电路正常,换PD3稳压管试下

网友:
小元器件的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门电路OK。要么就是上拉电阻有问题要么就是PD3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我更换PU1后,测试了几天,没有发现再出问题后,应该是问题解决了。已还客户,目前没有问题。

网友(2014-07-12):
就那么几个芯片 比较器  二极管 还有电容 都有可能 全换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貌似很害怕换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