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主板还是BOIS .....求解啊

楼主(2013-05-30):
今天收到一块主板.拿来是通电点不亮...插上检测卡显示00 ,放电试一下好了 。以为就好了 电池检查有电 以为是BOIS 设置错误 装上电池 设置好bois 保存重新启动 就有通电不亮了 放电有好了 求解是什么问题啊....
点不亮

网友:
重刷BIOS试试。。。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检查看有没有线路断的

网友:
一般来说是BIOS的问题 一刷BIOS 二换

网友:
先刷下BIOS,再检测一下CMOS电路

网友:
刷BIOS不行就加焊南桥90%的成功率

网友:
以前我修到一块945主板同样故障,是换GB 南桥好了

网友:
哦 谢谢大家了 先写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