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花成这个鸟样了,加焊核心无果

楼主(2013-05-30):
前辈有什么思路,小弟实在无思路了,不敢乱动显存。

花屏显卡最基本的需要知道具体报错的位置,为什么不跑下mats,没mats检测结果何来思路?什么检测都不做直接干核心也叫思路?既然核心都干了,几个小显存为何又不敢干了?

网友:
用风枪180度在核心背面和显存上吹20秒,再试下。不行就。。。。。。

网友A:
核心上过焊台了,不可能是虚焊的了,要么是本体GPU坏了,显存也用手压过没用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现存坏了,你觉得用手压着有效果么?显卡的维修思路一般都是要运行MATS,测试结果出来之后,再进行判断是BGA,还是显存。况且你这种花屏,有可能就是显存坏了。先测试,再动手吧.

网友B:
这种我感觉显存挂的几率大

网友C:
花屏涉及的主要芯片,显示芯片及显存。很好解决的

网友D:
不会是显示器有问题吗?

网友D:
要么直接报废显卡,重新换个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核心上过焊台了,不可能是虚焊的了,要么是本体GPU坏了,显存也用手压过没用的。

高手,花成这个样,能看清楚字吗,怎么用软件测试

网友(点评):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大花看不清可以用盲测,然后换好的卡看其结果。一般修卡的人都懂这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显示器有问题吗?

这个回复有点2B,算我有点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么直接报废显卡,重新换个新的

修不好没事,只是想知道大家会觉得是那里坏而已,因为我遇到像这样大花的显卡也有一部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屏涉及的主要芯片,显示芯片及显存。很好解决的

这个谁不知道,你答了等于没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我感觉显存挂的几率大

这个回复有点技术含量

网友:
  有一影驰gt240显卡  加焊gpu后能显了   客户拿回家玩了一晚上游戏  显卡就花屏了。。跟楼主花屏一样。

网友:
教程上说,花的太厉害就再插一张PCI显卡,用那张PCI显卡跑坏了的显卡的MATS

网友(点评):
哪个教程上说的?你试试看能行吗?

网友:
用那张PCI显卡跑坏了的显卡的MATS,但是现在新的显卡MATS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回复有点技术含量

都是大神,我是自学,刚学的,比学徒还学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花成这个样,能看清楚字吗,怎么用软件测试

可以用PCI显卡看的嘛

网友:
怎么没人说是BIOS问题呢。

网友:
都花屏了  还能用mats测试的吗  还有 mats怎么测试呀????

网友:
我也碰到过,没知道哪的事。

网友:
你说的方法自己试验过吗?用PCI卡检测花屏的故障卡,先要远行另一个软件才行,不是直接运行MATS那么简单的。还有,MATS是有很多版本,新的卡不是不支持,是要用新的版本。

网友:
个人认为显卡的话最容易坏的是GPU,电解电容和电感,外观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一下BGA

网友:
我也有塊類似這種的
不過是全顏色
沒有這種格狀
大至猜測 應該是GPU燒毀
因為周邊的PCB都已經不是亮綠色 而是深綠色又是無風扇的

网友:
貌似的显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