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5 联想K46A 不定时掉电???意想不到的解决。。

楼主(2013-05-30):
昨天,同行发了台联想K46A来,拿到机子,看他上面写了张条子,开机10多分钟后掉电.....
       第一想到的是温度问题。。。拆机看风扇很干净,开机时过蛮久风扇都没转,用手摸CPU和显卡,温度很低,这时候都进系统一下了,开鲁大师温度测试,温度不高,60多度,过了下掉电。。。应该不是温度的问题。。
      仔细观察板,没有发现修过的痕迹,没有坏件掉件,没有腐蚀的地方。。。看来自能慢慢来了。。。
     上电时,用示波器查各电感电压,重点查CPU,显卡,波形很平滑,看来不是滤波电容的问题,,不管了,先刷个BIOS看看,两个一起刷了,怀着希望开机。。。过了几分钟。。。现实很残酷。。。怒了,直接把EC换了。。。瞎搞啊。。。。还是一样!又打电话来催了,你妹啊。。。仔细看着板发呆,慢慢静下心来,各个电压都测了,很稳定,时钟,PG....CPU也换了。。。冷气也不冷,一肚子的火,热死了!难道要搞桥和显卡,心里觉得肯定不是,没招了!!想焊桥,下不下决心,下午来的机子比较多,不管它了!
     今天早上,没机子修了,把他拿出来,把内存拔了,开机。。。不管它,过几分钟掉电,????插电!开机。。怎么不开机了?看没待机了??过了几秒,可调电源嗒一声轻响,有0.01的待机了,开机能触发了??这是什么情况?
     重新多拔插几次电,偶尔又不触发,没待机?心里一喜,难道找到故障点了!又拔插了几次电源头,不触发了,此时赶紧测3,5V电感,没电?哈哈找到故障线索了!这个机器待机的时候是有3,5V的!

测量芯片条件,6脚VIN 6点多V,一下就侧到了???哈哈,难道是断线或者虚焊件了,测高管D级,电压也是6点多。。。没过保隔,。。测PQ38的3脚19V,4脚低电压,1脚16V多。。。原来是充电芯片这里不正常,P沟场管应该的低电平导通,

  查芯片条件MAX1538,不怎么会看。。用表笔一个个脚的测电压。。。侧到26脚的时候,1。5V??太低了吧,这个是适配器电压经过一个二极管来的啊??
测PD23的1脚1.5,2脚19V。。是管坏了还是电压拉低了?拆掉管废板上找了个335的二极管上上去,插电,每次都能开机了,待机了!装上风扇和硬盘,放了一个下午高清电影,期间多次开关机,没有发生掉电现实了。。。自此此机修复!
把拆下的335二极管和好的对比测,发现阻值几乎一样?真是无语中??

联想K46A 112c1_LL3A.pdf

网友:
不定时掉电的机子很难搞,很容易搞出别的故障,看来就算再怪的故障也要按步骤来

网友A:
谢谢,搞这个机搞的头大,掉电该用的招都用了,主要是这个机器还能进系统用蛮久。。如果是还没过点亮的掉电还好修点。。

网友:
不定时的机器难搞啊   累一裤裆汗啊修好了喜庆啊

网友B:
PQ38哪里尚好看懂,LX  PQ38不是G极电压小过S极就导通了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38哪里尚好看懂,LX  PQ38不是G极电压小过S极就导通了的吧

是部分导通了,,。。这个应该要完全导通了的,P沟的要完全导通VG要小于1/3VIN,

网友:
谢谢LZ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学到了。谢谢。

wt求问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掉电真的很难搞,楼主运气也好,哈哈,功力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分享 你的问题是 那个PD23的1脚正常电压是不是19V呢 这个二极管是起到压降作用的吧

1脚的电压比2脚低一点,和适配口电压差不多

网友:
掉电的机器看到头大,楼主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D:
“不管了,先刷个BIOS看看,两个一起刷了,怀着希望开机”,请问这个主板双BIOS设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了,先刷个BIOS看看,两个一起刷了,怀着希望开机”,请问这个主板双BIOS设计吗?

是啊,EC和桥边

网友E:
二极管性能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性能不良???

是的,但是去供电芯片的这个脚是什么作用不知道。。

网友:
BATSUP 电池挂起

网友:
楼主功力高啊   菜鸟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搞这个机搞的头大,掉电该用的招都用了,主要是这个机器还能进系统用蛮久。。如果是还没过点亮的掉 ...

最后还是一个二极管坏了,还好你没有动BGA不然就浪费时间了

网友F:
LZ当主机掉电后你有没有测试待机正常呢~~~~现这种原件性能不良或管子软击穿的却是不太好弄~~主要是想问问~~掉电后本子是正常的吗

网友G:
楼主,你这个图纸的密码是多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当主机掉电后你有没有测试待机正常呢~~~~现这种原件性能不良或管子软击穿的却是不太好弄~~主要是想问问~~ ...

掉电时候3,5V都是出来的。。。掉电回到待机状态,。。。我也是没办法,不断的拔插电有一次没开机,查看没3.5V才发现的,开不了机的时候和能开机的时候都是0.01A,我的是3位的可调电源

网友:
楼主真的是很有耐力啊 修这样问题的机器 有时候还需要一点点的运气

网友:
思路清晰,巧合之中有扎实的技术功底

网友:
不定时掉电真的很难搞,要细心还要经验丰厚

网友H:
楼主我今天也碰到了一台和你一模一样的。换了PD23还是不得  下在研究中

网友:
手里有一台,还没修好。。………没头绪

网友:
维修的关键不是问题有多难受,难修的问题在于怎么去发现故障。只要发现故障水藤摸瓜基本都可以搞定。

网友:
要通电测试的 有的场馆拆下来测试是好的  但是换个别的上去就好用

网友I:
你没有打下1脚的对地值么?没有短路而且二极管也是好的话就剩一种肯能了:1脚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没有打下1脚的对地值么?没有短路而且二极管也是好的话就剩一种肯能了:1脚虚焊

绝对没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今天也碰到了一台和你一模一样的。换了PD23还是不得  下在研究中

我这个应该是偶然故障,你先按照正常的掉电故障先排除吧,这个电脑和E40的板子几乎一样的,可以参照次啊E40来看看

网友:
额,谢谢,这芯片不是很熟悉,MAX1538用的机器很少

网友J:
思路很清晰,对不稳定的机器还是很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思路很清晰,对不稳定的机器还是很无奈

电流没过CPU前的掉电还是好修的,过了CPU后的难搞。。。很多机器把所有的招都用了也没办法

网友:
有两个BIOS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这个图纸的密码是多少呀?
可我怎么打不开呀,打开时提示“这个文件是受保护的,请输入文档打开密码”

网友:
楼主,你说这个图纸没有密码,那我怎么打不开呀,提示“这个文件是受保护的,请输入文档打开密码”,需要输入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