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A1278 K90I Q7080不导通

楼主(2013-05-30):
Q7080 G极为14V,ACOK 2.7V  AMON 0V 公共端为3.3V。ISL6259不发出SGATE,芯片换过。求思路?

网友:
看smc_RST有没有发过来。看下自身的LDO5v有没有

网友:
打下充电芯片的电感L7030的阻值,看看有无短路现象。如果阻值正常,查充电芯片外围线路吧,估计电容或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2013-08-15):
公共点的电压还没出来,ACOK 就为2.7V,一定有问题了。换过芯片了吗?

网友:
打下充电芯片的电感L7030的阻值,看看有无短路现象。如果阻值正常,查充电芯片外围线路吧,估计电容或电阻出问

o0飝兲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