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修电源给维修费

楼主(2013-05-30):
小弟手上有几个大功率电源烧了,哪位高手能修小弟愿出维修费。高手留言啊

网友:
运费还更多,修理不值。深圳沙井

网友:
哥们你能修吗
能给我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建议你把电源拍个照,大功率的atx还是通信电源?还是专用型的?很多电源挂了买不到配件,质量好的常常电容老化,输入压敏短路等轻故障,相对好修,但是一旦发生严重故障,很多元件ic很难买到。

网友:
you   say   a   JB   without pictures

网友:
什么大功率电源啊,没图谁知道你电源是怎样的。

网友:
不要维修费你发过来吧。

网友:
哈,图片没有,故障说明也没有,别人就是想帮你也没办法

网友:
大功率电源要是维修起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配件是一个大问题,再就是没有参数和图纸,对于有些故障不好做出判断,很多时候就牵扯到用替换法,这又牵扯到材料了,维修起来成本是比较高的,要有心理准备哦,要是发到外地去修,先不说维修费多少,就是邮费都不少啊,最好是在本地找人修。当然楼主愿意出钱维修,只要合适,我想一定会有高手愿意修的。

网友:
换新电源,旧电源回收自己研究用

网友:
电源烧了,你算过运费和维修材料人工费吗,楼主既然愿意花钱修,还是直接本地找人修吧。

网友:
这还要看上面用的是什么芯片,有些找都找不到!像全汉的用的是自己的芯片,万能的TB都没得卖!更高端的有些还用单片机,基本上没得修!

网友:
换换电容,压敏,整流桥,二极管,也就得了,其余的在考虑一下

网友:
上照片看看,要不报个型号也行呀

网友:
我就是专修各类通信电源,不过很多高集成电源不适合原件级维修,可以多台一样的坏机搞“互拼”

网友:
把每个电源都解剖了,发玉照,会多人帮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