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重启

楼主(2013-05-30):
我的华硕p8h61-m的台式机主板,用了两三个钟掉电重启,越是往后用,掉电的时间越短,想了很久没想出来什么问题,桥加焊过还是不可以。求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过热了会掉电重启,cpu有问题也会掉电重启,cpu滤波电容不良也会掉电重启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哦 替换法试试

网友:
散热问题,电源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北桥有风扇吗  我以前遇见个没风扇的  给上面加了个风扇就好了   还是热的问题

网友:
过热的可能性比较大,如CPU,北桥。也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把主板监控软件上一下,看看有没有过热的地方。电源也属于重点疑似对象

网友(2013-07-12):
我的华硕 P8H61  REV .1.02 也是掉电重启   不知是何问题   是主板问题  不是散热和电源问题  谁修过此板子

网友:
把散热在搞搞看,不行的话就换 主板吧

网友:
都是些什么解决办法,我也有块这样的主板,根本不是散热问题。还那么多人说散热。三四秒掉电,然后后启。怎么修啊

网友(2014-01-08):
量一下是否缺电压引起的

网友(2015-06-02):
手上有块p8h61的  亮机就掉电   反复

网友:
过热。。仔细检查下,散热片的架子会不会坏了,,没完全压到CPU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是不是现在没复位

网友(2016-03-01):
我有块P8H61-MLX3也是随机掉电,换板解决的,以前客户也在别处换过散热器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