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起泡后,上BGA还能做好桥吗

楼主(2013-05-30):
可能一开始板没放好!桥回焊过,也做过,现在起泡了

网友:
可以  用刀子把主板破气,   然后贴桥的时候垫纸,注意板子变形压桥 压稳。破起的时候要注意别搞杂了。  实在不行就换主板把。

网友:
板子起泡了,我的维修经历告诉你-----麻烦事来了,特别是 多层板,过孔就有可能断线。如果是bga焊盘区鼓包,板子基本报废了。

网友:
起泡的板子只能试试看了!

网友:
板起泡了如果是焊盘的话建议换板吧,你做上去也不平啊,白白浪费精力

网友:
没办法,上了也不行了,只能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