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不能软关机?有谁修好过没??进来看

楼主(2013-05-30):
板号L46,I3,ati独显,原来大短.cpu供电管电容坏了2个换了就好了,但是进系统点关机软关屏是灭了,风扇和面板灯还在工作呢这时强按开关也关不了只能断电,在系统里点重启也是一样的现象!电流0.67左右一直不掉,系统做了几遍了,Bios刷了3个都一样。后来换EC也一样,再换HM55还是涛声依旧!拆了网卡也不行,今天搞了一天真的那么难搞吗??晚上无聊来吐口气,求高手来围观!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没修好,基本芯片都换了,南桥显卡ec bios换了n个?从好机器读出来的也不行。没办法我放弃了。所有的外设都拆了

网友:
对于不能软关机的故障修的比较少,修过几个是外设引起的,摘除就好了。
我的方法也只有刷BIOS,外设摘完换桥后还是不行也没撒好招了

这里有个S0到S5状态的时序图,参考下吧

网友:
我的CQ32也是软关关不起来,修了好几天了。本以为是显卡故障,结果换了全新的,还是不行。

网友:
我以前有台ASUS故障跟你的是一样的,换CPU好了,不过不是i3的,是酷睿的!

网友:
换U36,U37试下

网友:
我等 下去试下你们的方法哈, 我还发现把独显的驱动禁用,或卸载就可以正常关机了.   真奇怪啊    软件问题? 硬件问题 ?

网友:
刷新BIOS   多试几个总有一个可以

网友:
和显卡有关系,神马情况?

网友:
按你所说的故障看来还是BIOS问题,你要桥的BIOS且是原厂出的没有被刷过的 点火BIOS可以试一下

网友:
你可以用一下B460的桥BIOS要那个论坛陈店里面下的才行哟

网友:
一定还是bios的问题,ec和pch的bios得一起刷一套的。

网友:
我再去多刷几个BIOS试下吧

网友:
听别人说要EC的,和南桥的BIOS都得刷啊,你试一下,要是行,就在这里回复下,我们也好知道

网友:
建议你倒过来按照时序去修,查一下S5#的状态....

网友:
刷bios  要不你做个win7系统

网友:
这是系统问题吧,安装正版微软系统就OK了,电源管理软件要安装。

网友(点评):
正版的 GHOST的 都 试过了好多了没用的 偶尔有时可以关得掉可是还是关不掉!!

网友:
我们遇到很多了,送维修站恢复到出厂系统就OK了。

网友:
换CPU试试,CPU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先多刷几个BIOS程序试一下,可能根显卡有关系吧,试着做下显卡BGA。

网友(点评):
显卡做了一样

网友:
搞好了。刷了好多个BIOS,终于搞定了

网友:
我遇到2台不能软关的,一台都没搞好!郁闷!

网友:
是不是北桥啊 遇到一个··

网友:
这种问题是相当难修的,我也觉得先看cpu,你毕竟是cpu上管挂了。还是优先想想怎么坏引起的吧

网友:
bios问题,v460 b460 修好过好几台了。。

网友:
BIOS共享出来呗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