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4GM-S2H 通病,复位灯闪,跑55 -CF停下

楼主(2013-05-30):
今日遇到这么个板子,我之前也有这板子,也是复位灯闪,然后测试电压正常,就直接干南桥了。然后就OK。、不过修好了自己用然后用再坏了,摸了下时钟芯片发烫,然后再把时钟拆了还是闪灯 .
今天遇到这板子也是一样 的故障。有时候能点亮, bios已经对换过了,不可能是北桥问题吧, 不知道是那个在一直寻找地址,然后就一直复位了, 跑马跑到55 -CF停止

网友A:
时钟本来就有点烫手的。这个属于正常。

网友:
唉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几天早上起床拿来再开机 又可以点亮了  发现个新问题,我用3000

+U测试可以点亮   用他原机的5000+U测试就不跑马   该不会是bios和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B:
AMD的CPU坏了吧,AMD的很容易坏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CPU坏了吧,AMD的很容易坏CPU

5000+的U换别的机子正常   3000+的是我修板测试用的

网友C:
会不会是南桥不稳定,换个试试

网友B:
那你再换一个自己的CPU 5000+之类的再试试,如果对了那就是那CPU和那主板不兼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本来就有点烫手的。这个属于正常。

嗯 这个知道 问题是很烫手, 这个就不研究了  该研究下还有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看 CPU座有没虚焊 或者检查CPU VID信号正常不

谢谢  没有测过。我没有假负载,VID怎么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南桥不稳定,换个试试

有点道理。可是。。。 还是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再换一个自己的CPU 5000+之类的再试试,如果对了那就是那CPU和那主板不兼容吧,

照你这么说很有可能就是bios问题了

网友E:
看时不是有相供电没出来,AM3的CPU功率大,有一相供电时专门CPU的内存控制器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CPU核心供电 可以在CPU供电上管S级可以测到

原来是这样 。我们叫做CPU供电。这个供电正常是1.135    不正常时1.03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时不是有相供电没出来,AM3的CPU功率大,有一相供电时专门CPU的内存控制器供电

是用3000+ 的 哪来AM3

网友F:
门电路A-20的地址线。查与A20有关的电路。

网友G:
5000+的处理器坏的比较多、不兼容的现象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同芯片组的CPU核心电压值不一样

嗯也  是哦    这个电压貌似是CPU决定的还是你说的一样。反正同一板子 同一CPU测试,能点亮是供电是1.13   跑55-CF停止 此时的电压是1。0

网友:
引用 网友G:
5000+的处理器坏的比较多、不兼容的现象也不少

嗯 4800  5000 5200坏的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门电路A-20的地址线。查与A20有关的电路。

我也知道代码 可是门电路的地址线就不知道怎么查  透露下 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