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板号在哪里,怎么看,

楼主(2013-05-30):
请教各位大侠,本人小小白,我要下载
笔记本
主板的
,在哪里下载,之前有位大侠说还要主板板号,不知道在哪里看板号。请各位知道的引导下,本人是维修新手,希望是两个问题能具体点,谢谢
笔记本

网友:
笔记本的型号在笔记本电池附近,有的要拆开电池才能看到,有的图纸可能在各个专业论坛或迅维论坛上找到,有的可能要靠楼主你的造化了。

网友:
标记在主板上面的,识别方法广达(QUANTA)的一般是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成 例如CT8 ZR3、SW7、GD1有一部分是机种号前面带有DAO等字样的,例如DAOZO1、DAOSW7...

网友:
注意找主板上的数字,每块主板上都是编号,上面就是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