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系统 用360或金山优化后 导致无法联网?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3-05-31):
最近遇到过两起这样的事件 都是刚装的GHOST win7 装完后客户回去用杀毒软件优化后反应无法联网 无线网络也不行    把杀毒软件卸载后也不行  俺真的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请各位老鸟支下招  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
WINDOWS7搜索文件很方便的,360是卸不掉的。双击打开系统盘,输入360搜索,你看360还在不在系统盘里,国产杀毒软件的特色,杀毒能力非常强大,不把系统杀烂是不霸休的。

网友:
恢复优化之前的配置啊。。。我以前遇到优化把输入法优化掉的

网友:
只是无线不行还是无线和有线都连接不上,还是连接上了不能浏览网页?
建议:
1.请查看DHCP CLIENT服务是否被禁用了;
2.检查系统是否染毒,360和金山在扫描过程中把染毒文件自动删除了;

网友:
这种情况你也不能完全听客户的,他说就装了360和金山,你就信了啊。或许他顺便看了几部猫片呢。反正我是没遇到。

网友:
那就不要优化了  装完系统能用就用   杀毒的除了补漏洞  就是个防火墙  一年都不动它

网友:
装完系统装补丁,其他都不要动。

现在的GHOST版都优化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