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无法开机,没有3V、5V电压

楼主(2013-05-31):
如题,也没有待机,求高手来指点一下。从网上有人说声卡旁边有电阻坏了,查了半天也没有发现。19V有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联想
反对楼主:
5.0
「倪聪聪」
反对楼主:
保护隔离都还没过吧???

网友:
先检查3V 5V看是否短路?如果不短路就检查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满足工作条件?

网友:
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去,先看看适配器是不是好的,在看系统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先看看U口是否被掏坏了

网友:
排除3 5V电路不短路的话就找到3 5V芯片的型号查工作条件 一步步来

网友:
查看待机芯片

网友:
我是新手刚开始学习修笔记本,请大家多多关照!3V5V没有短路,电源适配器也没问题,请问保护隔离怎么解决,从哪入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