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AX笔记本用网线不能联互联网,但无线网络能搜索(正常)

楼主(2013-05-31):
此机刚拿来修为进不了系统(蓝屏),重装系统后,上网提示:网络线缆没有插好!反复拨动无线网络转换开关,无线网络能搜索到无线接入点。偶尔可以通过网线连接互联网,登QQ,但重新启动本本,又是显示:网络线缆没有插好!但是网线插好了的呀,并且网线没有问题。在USB口加装USB网卡,装上驱动,能正常用,关机重启也能正常,请问朋友们是怎么回事?是无线网卡的转换开关有问题,还是网卡芯片,还是其它.......谢谢了!!!

网友:
本着先简后烦的原则,自己逐个排查下      开关  网卡接口  网卡芯片

网友:
可能是网线接口问题

网友:
可能是网卡问题

网友:
啦啦啦啦啦啊啊啦啦啦啦啦啦阿拉拉拉

网友:
网卡芯片的问题。坏了

网友:
先排查你的网线到猫都正常否,水晶头用测线仪测好否,如是正常说明是网卡接口到芯片是有问题的,前提是你的驱动和系统要安装好,系统设置好。只是排查,请多指正。

网友:
看硬件里面可有网卡芯片
没有直接换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