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w350i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3-05-31):
待机电流0.02,开机不触发,查Max8734A,17#,20#电压分为为1.8V,5.5V,不正常。刚开始用原装电源,感觉IO(Winbond W83L951ADG 有的地方也称EC),系统供电IC(MAX8734A)都发烫,但接可调电源时不发烫,也不能触发,后更换W83L951ADG后,IO不发烫了,max8734A还发烫,是不是哪里短路,不会要我换8734A吧,好贵啊。先换了个W83L951ADG都花了40,换了个HBM 南桥都花了60,咳。。。苦逼的孩纸

网友:
补充说明一下,实在找不到W350i的图纸,找到一个W350DI,感觉不完全一样,好多芯片型号都不一样。希望大哥大姐帮忙找下,我的版号是:40GAB1700-F510

网友:
先测看哪里有没有短啊

网友:
后级肯定是短路了

网友:
我的短路图找不到保护隔离短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