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解决硬件兼容问题

楼主(2013-05-31):
BIOS刷新,即 通用刷新程序,将新版本的BIOS文件,覆盖BIOS芯片中旧版本的BIOS文件;通过刷新BIOS文件,可以解决一些硬件兼容问题,如老主板支持大硬盘 和高内存,以及一些主板的BUG,厂家也是通过升级BIOS的方法来解决的。

    目前BIOS类型分为AMI、AWARD、PHOENIX三种常见类型,其中AWARD和PHOENIX已经合并,但在一些台式机主板上,虽然标有 PHOENIX-AWARD,其BIOS还是AWARD的。几种BIOS类型,要使用不同的刷新程序来进行刷新和备份的。在其中,还有AWARD和AMI 通用版本刷新程序,即可支持AWARD也可支持AMI的BIOS,推荐使用。

    刷新程序分DOS环境下,和WIN环境下的。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用对应的刷新程序;注意:如在DOS环境下刷新,由于刷新程序要占用上位内存,因 此必须使用纯DOS,即没有任何配置文件的DOS环境;而且不要使用XP制作的DOS启动盘,相关DOS盘制作工具,BIOS维修网站都有下载。

    由于BIOS为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实际上它是被固化在计算机ROM(只读存储器)芯片上的一组程序,为计算机提供最低级的、最直接的硬件控制与支持。因 此,如果升级失败,如BIOS文件错误或写入时出错等原因,造成BIOS损坏,就会无法启动机器,因此我们在更新前,一定要备份好自己的BIOS文件,以 便刷新失败后,可以恢复BIOS。

     BIOS刷新,最关键的问题是寻找到正确的BIOS文件,关于BIOS文件的下载,我们可以根据主板的型号等资料,从厂家网站直接下载。

     BIOS刷新的过程一般为:根据主板判断下载BIOS文件--根据BIOS类型下载BIOS刷新程序--根据刷新程序的类型选择操作环境(DOS或WIN)--备份原BIOS文件---刷新新版本文件--重启机器。

    电脑维修之家提醒网友:BIOS刷新,有一定的危险性,刷新时一定要慎重。

网友:
不错,试过,有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