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常见故障的排除,安装显卡驱动程序时出错

楼主(2013-05-31):
显卡常见故障的排除!安装显卡驱动程序时出错!显卡冲突!VPU重置错误!
一、电脑开机无显示
    故障状况:按下主机上的电源按钮后显示器一直无显示。
    故障原因:如果显示器电源线已经接好、显示器电源开关已经打开、显示器与显卡链接的信号线也接好,则该检查显卡与主板是否接触不良。如果显卡本身有问题或者显卡与主板接触不良,开机后会听到一长两短的提示声音。
    排除故障:打开机箱,取下显卡,用橡皮擦擦拭显卡上的金手指(用于接触主板上显卡插槽的金属部分),然后再将其插上测试。

二、显卡驱动程序自动丢失
    故障状况:显卡驱动程序载入,运行一段时间后,驱动程序自动丢失。
    故障原因: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显卡质量不佳或显卡与主板不兼容,使得显卡温度太高,从而导致系统运行不稳定或出现死机。此外,还有一类特殊情况,以前能载入显卡驱动程序,但在显卡驱动程序载入后,进入Windows时出现死机。
    排除故障:前一种故障只有更换显卡。后一种故障可更换其他型号的显卡,在载入驱动程序后,插入旧显卡给予解决。如果还不能解决此类故障,则说明是注册表故障,对注册表进行恢复或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即可解决。

三、更换显卡后经常死机
    故障状况:电脑更换显卡后经常在使用中会突然黑屏,然后自动重新启动。重新自动有时可以顺利完成,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自检完就会死机。
    故障原因:可能是显卡与主板兼容不好,也可能是BIOS中与显卡有关的选项设置不当。
    排除故障:在BIOS里的Fast Write Supported(快速写入支持)选项中,如果用户的显卡不支持快速写入或不了解是否支持,建议设置为No Support以求得最大的兼容。

四、电脑运行时出现VPU重置错误
    故障状况:电脑运行大型的3D游戏时出现黑屏或者是花屏,接着会弹出VPU重置窗口,提示“vpu.recovr已重置了你的图形加速卡”。
    故障原因:这类错误多出现在ATI的显卡上,一般都是显卡跟主板的兼容性不好造成的,早期的AGP插槽供电不足也会引起此类问题。
    排除故障:遇到此类问题,可以试着采用以下方法改善兼容性。
    1、安装最新的4 in 1(对于VIA用户)或其他最新版的主板驱动
    2、更换新的显卡驱动;如果是AGP用户,可以试着提高一点显卡的电压来解决此类问题。

五、安装显卡驱动程序时出错
    故障状况:安装显卡驱动出现“该驱动程序将会被禁用。请与驱动程序的供应商联系,获得与此版本Windows兼容的更新版本”的错误提示信息。
    故障原因:出现上述问题可能是用户要试图安装一个与当前Windows版本不符的驱动程序。例如,在Windows 2000或Windows XP上安装了基于Windows 9X的设备驱动,或者根本不是该设备的驱动程序,都有可能出现上述问题。
    排除故障:首先要确认安装的驱动是否为该硬件的驱动程序。然后检查该驱动程序是否适用当前的操作系统。最后检查驱动程序的版本是否是最新的本版。

六、玩游戏时系统无故重启
    故障状况:电脑在一般应用时正常,但在运行3D游戏时出现无故重启现象,重装系统后故障依旧。
    故障原因:如果排除可内存的原因,建议用户留意一下显卡,在一般应用时电脑正常,而在玩3D游戏时死机,很可能是因为玩游戏时显示芯片过热导致的,检查一 下显卡的散热系统,看有没有问题。另外,显卡的某些配件,如显存出现问题,玩游戏时也可能会出现异常,造成系统死机或重新启动。
    排除故障:如果是散热问题,建议更换更好的显卡散热器。如果显卡显存出现问题,可以采用替换法检验一下显卡的稳定性。如果确认是显卡的问题,建议维修或更换显卡。

七、刷新频率只有“默认”和“优化”两个选项
    故障状况:电脑显示适配器刷新频率一栏只有“默认”和“优化”两个选项,即使选择了“优化”,显示器依然闪烁。
    故障原因:显示适配器刷新一栏只出现“默认”和“优化”两个选项,大都是因为显示器没有安装正确的驱动程序,而被Windows自动识别为“未知的显示器”。
    故障排除:如果开机后直到启动完成,Windows都没有打开显示器,那么就很容易遇到这个问题,正确安装显示器驱动就能解决问题。

八、AGP显卡与集成显卡冲突
    故障状况:一台电脑的主板是Intel原装的D845GBV,该主板集成了一块显卡,因其玩3D游戏效果不好,所以另外买了一块七彩虹 GeForce FX 5600 的显卡,插入AGP 插槽后开机无显示,这是什么原因呢?
    故障原因:原装的Intel D845GBV 主板上有一个跳线用于设置BIOS的普通模式和设置模式。参考主板说明书,把跳线设为设置模式即可使用外接显卡。

九、换新显卡后电脑启动困难
    故障状况:新购买了一块 GeForce 4 Ti4200 显卡。在商家处测试是好的,但拿回家插上却发现显示器无法点亮,多次启动终于成功。电脑配置很老,主板是VIA芯片组的,电源是杂牌。不知原因和在?
    故障原因:从上述现象来看,应该是显卡与主板兼容性不好导致。GeForce 4 Ti4200作为上一代显卡的旗舰产品之一,性能不错,但对供电要求很高。主板AGP插槽供电不足的话将导致很难开机等问题,或者产生死机、不稳定、易在3D游戏中死锁等现象。
    排除故障:更换质量较好的电源。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使用VIA芯片组的主板一定要注意安装最新的VIA 4 IN 1 驱动程序包,才能够保证AGP显卡正常工作。

十、更换显卡后出现OpenGL问题
    故障状况:以前电脑使用一直很正常,更换了一块显卡后,经常出现如下提示“GLW_StartOpenGL()-could not load OpenGL subsystem”,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故障原因:这个提示说明OpenGL 应用程序接口出现了问题,一般是由于显卡驱动程序造成的。
    排除故障:应该重新安装显卡驱动程序或到显卡生产商的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显卡驱动程序进行安装即可。

网友:
这个内容太老了
过时了
而且都是复制黏贴的东西
没什么实际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