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解决不出发后,又出现开机掉电

楼主(2013-05-31):
  如题,刚开始这个机子是不加电,后来换了D95280,加电了但是马上掉电,上的电时候0.6-1.2-0.0,再开还是这样,查网卡短路,拆掉后电流到0.45掉电,上CPU也是这样,不知道怎么搞了,那个大侠能给个意见,南桥有点烫手,光插电不开机不热。。。

网友:
这个真没遇到过, 看下CPU供电的 铁壳MOS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考虑D95280性能不良 或者就是楼主没有焊好了

网友:
焊接肯定是没问题,我也怀疑是D95280的问题,上次有个一样的机器一样的问题,换了D95280也是一样,跟这个是一样一样的,直接不想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