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金刚之星2.31版电源图纸

楼主(2013-05-31):
急求金刚之星2.31版电源图纸。辅助电源部分烧坏了一片,电阻有些烧得认不得多大了,有一个和光耦连的三极管也炸了,不知了型号,猜想是2222.但不敢肯定。认不出的数据的电阻有R20 R16 R9 和ZD1,有图纸的发一份,有知道上面这些数据的,麻烦告知,先多谢了。

网友(点评):
哎,又一垃圾电源。练手还不错,但无图纸,无资源,还是放放吧,等有条件了再拿出来弄弄。

网友:
换个不就行了吗?何必这么麻烦

网友:
就是 换一个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

网友:
关键的问题是这个电源有什么价值考虑维修呢 一个垃圾电源  连着光耦有三极管吗 不是431吗

网友:
那个  不是三极管   而是电压对比器

hjq
“电压对比器”是什么啊?科普一下吧。

网友:
431中次级没有坏,还在上面啊。这个炸了的真的是三极管,在初级,上面还标有EBC呢。

网友A:
分立件的辅助电源原理都差不多,可以找个普通的ATX图参考一下,不必要非得找原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立件的辅助电源原理都差不多,可以找个普通的ATX图参考一下,不必要非得找原机的。

找了许多图纸,发现跟这个差别很大。不能用上上面的元件参数。

网友:
原装图纸肯定找不到,只能找相近的参考,辅助电源原理都要差不多。

网友:
研究研究还而已自已用。赚钱还是算了吧

网友:
这种电源 图纸你是无法找的  很多时候我在网上找电源图纸都找不到。都是空手而归

网友:
揭去伪装的外衣。劣质电源的本质一览无余。这个就是金刚之星2.31了。

网友:
不用看别的,就看散热片也是垃圾电源

网友:
屌炸了。。一看就是山寨电源   要是有图纸才怪

楼主慢慢查吧

网友:
水平有限,大概的意思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