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光纤猫破解方法

楼主(2013-05-31):
1.修改电信的超级用户名和密码

      此光猫本来具有路由功能,只不过电信在配置中屏蔽了此功能,因此,只要有超级密码,登录了此设备,即可打开此光猫的路由功能。光猫底部的铭牌上的默认终端配置账号和默认终端配置密码都是骗人的,登录进去什么都操作不了。

      首先各位用网线(或者无线)连接上此光猫(IP地址一定要选择自动获取),然后在浏览器地址栏中中输入以下地址:

192.168.1.1/web_shell_cmd.gch
(注意空格和大小写,您也可直接复制粘贴以上命令)
如下图:
命令窗口

然后在 “please input shell command: ”后的方框中输入以下命令:
sendcmd 1 DB set UserInfo 0 Username admin
(注意空格和大小写,您也可直接复制粘贴以上命令)解释:以上将超级用户名修改为admin,当然您也可以将admin修改成任意名称
sendcmd 1 DB set UserInfo 0 Password admin
(注意空格和大小写,您也可直接复制粘贴以上命令)解释:以上命令将超级用户口令修改为admin,当然您也可以将admin修改成任意字符
sendcmd 1 DB save
(注意空格和大小写,您也可直接复制粘贴以上命令)解释:以上命令是将您修改的超级用户名及超级用户口令进行了保存。

以上三条蓝色的命令都可以直接复制粘贴

2.用超级用户登录光猫

      既然咱们已经有了新的超级用户名和口令,现在就可以登录光猫为所欲为了(嘿嘿嘿嘿嘿嘿~~~~~~)

浏览器地址栏上输入
192.168.1.1/
(注意空格和大小写,您也可直接复制粘贴以上命令)
如下图:

在上图中的界面中输入刚才我们修改好的超级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刚才设置的是admin和admin。

3.路由器内操作

用超级用户登录路由器后,如下图所示:
主界面1

选择“网络”:(鼠标点击图中标红圈的部分)
主界面2

打开路由模式并输入宽带账号:(按图操作即可,我稍微在图中加了点儿注释)
设置

关于上图中的VLAN ID,大家可以此界面中的“连接名称”,下拉选择框中一大堆连接,找到其中一个类似于"数字1_INTERNET_B_VID_数字2"这样的名称,记下来VID_后的数字2,将数字2填入VLAN ID即可。

选择“创建”即可。

      理论上说,这样设置之后,iPad、手机笔记本以及台式机等等连上就可以直接上网了,多方便,可是,我们还没有摆脱电信的控制,如果不幸断电了,光猫重启了,我们前面的操作就白费了,光猫的小jj又没了,一夜回到解放前,重打锣鼓重开张。接下来就该我们的收尾工作了,也是最重要的工作,让电信无法远程控制我们加了小jj后的光猫。

4.让光猫的小jj永久存在

重新打开浏览器并在地址栏中中输入以下地址:
192.168.1.1/web_shell_cmd.gch
(注意空格和大小写,您也可直接复制粘贴以上命令)
如下图:

然后在 “please input shell command: ”后的方框中输入以下命令:
sendcmd 1 DB p MgtServer
(注意空格和大小写,您也可直接复制粘贴以上命令)解释:查看一下当前的电信远程控制
sendcmd 1 DB set MgtServer 0 Tr069Enable 0
(注意空格和大小写,您也可直接复制粘贴以上命令)解释:禁用TR069远程控制
sendcmd 1 DB save
(注意空格和大小写,您也可直接复制粘贴以上命令)解释:修改保存
以上三条命令是关闭电信利用TR069远程控制光猫,彻底斩断电信的黑手

      如果家里上网的设备超过4台(估计大家都超过了,台式机一台,iPad一台,笔记本一台,手机n台),还得把电信加的终端限制去掉,咱们继续输入以下命令吧:

sendcmd 1 DB set CltLmt 8 Max 9
(注意空格和大小写,您也可直接复制粘贴以上命令)解释:修改最大连接设备数量,红字表示我这里修改的是9台,当然,您也可以修改成其他的数字,但是不能超过255。按照家庭用户,建议修改成20即可。
sendcmd 1 DB save
(注意空格和大小写,您也可直接复制粘贴以上命令)解释:修改保存

      关闭光猫的电源,过5-10秒开机,开心的用iPad、手机、笔记本等直接冲浪吧,拨号神马之类的操作,交给光猫去完成吧!

网友:
你这个是中兴f660的吧?怎么看不到图啊?

网友:
任意一款都可以吗?

网友:
是的,这款是中兴F460的,破解比较成功,在上传的过程中图片丢失了,望各位谅解,但可以按文字内容大家试下,中兴460破解是没有问题的,其他款还在破解中,后期与大家共同分享!

网友:
LZ怎么看不到图片啊 你是不是忘记上传了

网友:
关于帖子看不到图,请下载下列附件

网友:
这个需要顶,虽然不用光钎但是要收藏备用

网友:
打酱油的~~~

网友:
收藏备用,有时间的折腾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