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奇怪报警

楼主(2013-05-31):
dell 1464奇怪报警,先6声后5声,电流停在1.3左右,显卡换了新的,HM55加焊过,BIOS重写了,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补充一下,CPU,内存都也换了,

网友:
供电 时钟是不是查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哈哈,通病哦~我已經研究出來了

网友A:
其實理論上很簡單,只是你還不懂思路網哪走
讓老姐教你吧~
首先 CMOS電池放了電之後會響【Dell 通病】
第2道- 你的電源不是原裝         【Dell 通病】
第3道- 你看下你3-5V有沒有輸入和輸出
第4道- 遇到這個事情發生,不可以殺橋,不可以殺BIOS【殺了之後,保證凶多吉少】
想和我學習,就來西馬找我^^

网友:
CMOS電池放了電之後會響
你要先設定好你的時間,然後進了系統,在重啟就不響了
還是不行的話,請你換下鍵盤~

网友:
DELL 的机子,CMOS电池不插会报警,屏线没插好也会报警,屏不对也会报警,
那你机子显没有显呢?

网友:
能不能告诉我不能显的情况下如何设置时间

网友B:
现在教教我吧,这个机器开机内存条上有波形跳动,按关机键也可以关机,就是不显,先响六声再响五声就不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實理論上很簡單,只是你還不懂思路網哪走
讓老姐教你吧~
首先 CMOS電池放了電之後會響【Dell 通病】

还有你说的3V,5V是指什么地方

网友:
好像有些机器键盘有问题会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教教我吧,这个机器开机内存条上有波形跳动,按关机键也可以关机,就是不显,先响六声再响五声就不动 ...

屏不對吧?
在不行換個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说的3V,5V是指什么地方

屏的3.3和機器的5V供電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3.3和機器的5V供電組

还是要谢谢你。机器没修好,还给人家了。另外你这头像也太性感了吧,呵呵

网友C:
DELL N3010  8声是什么问题,重植的显卡无效。屏,屏线也换过。内外接都不显,电流到1.5多-1.8多跳变,有时还会跳到2.0多,就是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 N3010  8声是什么问题,重植的显卡无效。屏,屏线也换过。内外接都不显,电流到1.5多-1.8多跳变,有时 ...

你橋沒做好,一定要換

网友:
我今天也遇见一台这现象的机器,还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