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公共点直接对地为0的除了拆,有没有其它更有效的办法?

楼主(2013-05-31):
如题,公共点直接对地短路为0,烧也烧不出来,去的地方又那么多,除了拆有没有其它有效的办法能够快速找到短路元件?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烧鸡啊,估计是有电容坏了

网友:
沙发自己先占了,等高手进

网友:
亲,难道你不觉的公共点直接对地为0是电容对地短路吗? 拆就是最好的方法了

网友B:
那也不一定是电容对地短路,也有可能是芯片,而且公共点连接的电容有多少?亲,你告诉我拆到猴年马月?

补充内容 (2013-6-1 11:37):
补充下,还有上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啊,估计是有电容坏了

这种直接对地短路的烧不出来的吧,电流直接走导线了,只会线发烫,电流直接接近5A,电压被拉到底

网友C:
公共点对地阻值为0,大多数都是公共点的滤波电容坏引起的,上电电流调低点儿,一个一个拆,也就几个电容,不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对地阻值为0,大多数都是公共点的滤波电容坏引起的,上电电流调低点儿,一个一个拆,也就几个电容,不 ...

拆了N多电容了,还是短,不想每次都这么麻烦,特求高明的办法

网友:
一段段的断开,大致是哪边的问题再拆,不行就割线

网友D:
公共点为000烧不出来?我怎么每次都烧出来!!!

网友E:
修了二年多的板了。还真没遇到烧不出来的。记得有一次东芝的怎么烧都没烧出来,原来是自己没有摸到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公共点为000烧不出来?我怎么每次都烧出来!!!

公共点对地为0,接电压上去,相当于正负极直接相连,电流直接从正极流回了负极,都不经过短路元件,只会线发烫,短路元件怎么会发烫?求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公共点为000烧不出来?我怎么每次都烧出来!!!

而且电压都加不上去,怎么加都是0.几V的电压,电流一直保持在接近5A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了二年多的板了。还真没遇到烧不出来的。记得有一次东芝的怎么烧都没烧出来,原来是自己没有摸到而已

那你有遇到过直接对地短路烧出来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对地为0,接电压上去,相当于正负极直接相连,电流直接从正极流回了负极,都不经过短路元件,只会线 ...

短路的原件也会有电流流过呀,也会发热,你你电流别打到5A呀,两A以内就行了!!就是因为有原件短路公共点才接地,所有流向地的电流都需要经常那个短路的原件才会流向地的!!当然如果你直接从电源接口烧的话,前面的保护隔离管可能也会烫,但你只要找公共点之后的!!公共点短路了并不是就是在公共点这个位置导通了,还是要在故障的原件的位置导通撒!!你怎么没想明白呢

网友D:
好象烧鸡是公共点为000才好烧吧,如果公共点有阻值你还烧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电压都加不上去,怎么加都是0.几V的电压,电流一直保持在接近5A状态。

哥哥喂,短路了肯定拉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象烧鸡是公共点为000才好烧吧,如果公共点有阻值你还烧不出来

我的经验告诉我,我理解的和你正好相反

网友:
公共点对地一般是CPU供电的滤波电容,和AD接口电容短路居多。

网友F:
没什么太好办法,如果有百分百的办法,维修也就没有技术性可言了。查电路图,挑可能性大的元件,一个一个的拆吧。

网友G:
绝对可以烧出来的!兄弟。我最喜欢修这种大短的机子了。

网友:
楼主,公共点原本是不接地的,现在接地了,应该是某元器件短路,加电时电流会走短路的元器件,所以一定会有元器件发热。

网友H:
小电压,限流直接加到公共点上去 如果发热不明显慢慢调大电压与电流基本上都能烧出来 。

网友:
这中情况 烧鸡很危险  小心为妙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没什么太好办法,如果有百分百的办法,维修也就没有技术性可言了。查电路图,挑可能性大的元件,一个一个的 ...

我拆了一下午了,拆的头都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绝对可以烧出来的!兄弟。我最喜欢修这种大短的机子了。

我烧了一下午了,手都摸出老茧了,还是没摸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烧了一下午了,手都摸出老茧了,还是没摸出来

几乎可以肯定是电容的。

网友:
要不就是PCB内部短路,如果是PCB短,那你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几乎可以肯定是电容的。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板层短路了,因为有几处烧的很严重,铜皮都起了,要是板层短了,就成铁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电压,限流直接加到公共点上去 如果发热不明显慢慢调大电压与电流基本上都能烧出来 。

这种情况,电压都不用往大调的,你稍加点电压,电流就可以达到5A

网友:
核必供电上管D极附近电容短路可能性较大,也有可能是某个线圈上下管穿了

网友:
烧不出来不拆还能这么地,公共点短路要么电容要么场效应管,芯片出问题的很少,电容捡个大的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也不一定是电容对地短路,也有可能是芯片,而且公共点连接的电容有多少?亲,你告诉我拆到猴年马月?

什么板子让你觉得拆电容拆光了还不好的啊? 那你就断开结点 排除是哪组PWM电路短路导致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烧了一下午了,手都摸出老茧了,还是没摸出来

你加了多大的电压,有多大的电流?

网友:
从嫌疑大的开始拆

网友:
仔细看。哪个电容变色,一般这个电容块头比较大,

网友:
不用烧鸡法就用断路法,一路一路断开喽,最好看着图纸断,没办法公共点短路涉及的元器件太多,一般都是电容和MOS管。

网友:
一个一个量啊  在用手摸。。。

网友:
烧鸡如果烧不出来 就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加了多大的电压,有多大的电流?

加1V电压也是5A

网友:
一般用1.2A的电流去烧是可以烧出来的

网友:
线烫的话,有可能是你用的线质量差。换一个粗一点的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了一下午了,拆的头都大了

拆零件不是一个好办法呀。。。。。有时候不一定是大芯片造成的,小小的电容也会造成大短路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加1V电压也是5A

兄弟,搞不定的话,发过来我帮你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兄弟,搞不定的话,发过来我帮你搞定!

你在哪里
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哪里
联系方式

重庆 15523211716

网友:
短路 电压会被拉低 如果电压不拉低应该是烧不出来的 要么就只能段开PWM 电路前面的电感在看对地阻值 如果都拆过了 还不行那就拆公共电的滤波电容如果还不行 那就放弃把 没意思啦

网友:
楼主要是肯定是C短路的话  仔细观察主板上电容 估计就能找到 坏的电容我感觉肯定跟好的电容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