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通电就转。可以开机。关机还转。

楼主(2013-05-31):
谁知道怎么修,  不接主板通电就转。接主板后,通电转,主机不亮,按开关后主机正常工作
关机后,电源和主机都在转

网友:
有可能那些电压还在  所以风扇还会转

网友:
也可能有短路

网友:
移除cpu风扇后是否恢复?曾经试过cpu槽与主板不是太吻合,按上风扇后主板变形不能开机

网友:
这是什么坏了,是传感器坏了吗

网友:
先测电源各针脚电压。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呢

网友:
主板自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