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B150N不开机

楼主(2013-05-31):
有谁修过的,测RT8296AH第三脚没有5V输出,只有0.15V .

网友:
测量了RT8296AH2脚和7脚电压多少?

网友:
刷个BIOS再说。

网友:
这种板子的LED升压电路升压管容易坏,结果就是不能开机,你测量一下圆圈里面这个管子是否有短路。

网友:
这个型号都在保修期内吧?5楼的经验记下了,谢谢

多多 -2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三星的通病都是那个BIOS芯片坏哦,刷一下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通病都是那个BIOS芯片坏哦,刷一下试试看吧!

呵呵,刷过了。

网友B:
这机子我修的都是无信号输入刷BIOS搞定。。你的不开机时啥定义该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我修的都是无信号输入刷BIOS搞定。。你的不开机时啥定义该怎么理解

就是开机没有反应嘛,就像没有电到一样嘛

网友:
非常感谢,顶起来

网友:
不能开机,是指示灯不亮,还是指示灯亮一下就灭,或者是别的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脚有12V 7脚有2.2V

2、7脚电压正常,还有检测3脚输出端对地电阻,看是否后面短路。再代换3、8脚间的电容,不行就只有换掉RT8296AH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2、7脚电压正常,还有检测3脚输出端对地电阻,看是否后面短路。再代换3、8脚间的电容,不行就只有换掉RT8 ...

按照你所说的都换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