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杂牌显示器开机红屏 。。 急 !急!急!

楼主(2013-05-31):
   RGB输出对地阻值是一致 ,VGA线也排查过 。  求解!!

网友:
有没有可能灯管老化?

网友:
管理颜色资料芯片  一般都 是24c16类的

网友:
先用套板代屏,排除屏

网友A:
自己先确定一下是屏还是驱动板故障,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吗,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我觉得杂牌显示器,屏的问题多点,有可能是屏的信号控制出问题 调三基色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先确定一下是屏还是驱动板故障,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吗,不就知道了

没有办法测   这种灯管 插头是四孔的 ,没有这种 版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杂牌显示器,屏的问题多点,有可能是屏的信号控制出问题 调三基色的那个

  你 说的是 逻辑板吗 还是??

网友C:
调出菜单,恢复一下出石设置(或者叫重置),或者尝进入工厂模式恢复。再不行,就下掉24c程序块,再开机试试,或者装个同样的24系列块,再开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出菜单,恢复一下出石设置(或者叫重置),或者尝进入工厂模式恢复。再不行,就下掉24c程序块,再开机试试 ...

  恩 待我试试  希望可以吧 ...

网友:
你轻微按压屏电路 的各部位,尤其是液晶板连接的排线,不是屏接口排线啊,

看颜色有无变化

网友:
很有可能是灯管老化了,不可质疑

网友:
  我都试了 。调下色彩 ok。等我装好机 在测 。竟然开不了机了 反复排查是 按键坏 换掉以后开机 不是白屏 就是黑屏 ,有背光 。。。

网友:
这台显示器折磨我一天 了 ,求高手高手指导 !

网友:
红屏 很有可能是灯管的事

网友D:
按键坏,找个按键板替换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键坏,找个按键板替换一下了

换过了 就是不行  准备还给客户。。

网友:
重写一下软体程序啊!是不是三色啊!

网友:
应该是缺色了,黄屏才是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