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PQ5会导通吗?

楼主(2013-05-31):
  G级电压是适配器电压 S级也是适配器电压 这个管不会导通吗?

网友:
是不是1420的,好象图不对.

是1420 的 独显

网友:
都是p沟道的  不能导通

网友:
这是电池的保隔管吧,肯定是不会导通啊,这是个P沟道的场管,G极和S极电压一样,没有压差所以肯定不会导通啊,钥匙能导通还不完蛋,那适配器的电压直接加到电池上,接上电池、可调电源会显示5A。很吓人的。搞不好会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