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拆焊无铅元件,多少度才能拆下来?

楼主(2013-05-31):
一直都是凭感觉,没有实际测过温度。

今天试了试,觉得很困惑。

一个无铅笔记本板子,

我把风枪温度调整到,风口距离铜版纸一厘米,2秒钟纸就着火了。这时候拿着风枪,枪口距离sop8的场管一厘米距离,吹了半分钟,场管纹丝不动。我用温度计测场管的温度,都达到300度以上了。试了好几次,都没有取下这个场管。

网友A:
无铅一般370左右 有铅就300

网友:
2秒钟纸就着火了
风枪不是旋转风的?
这种情况吹IO的话有不坏的可能吗?

网友:
据我所知,不是旋转风的,占大多数,难道大多数风枪吹io都坏了吗?

网友B:
而且本人用这把风枪吹了很多年了,也没有吹坏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本人用这把风枪吹了很多年了,也没有吹坏几个。

我第一个风枪05年买的,用着本来也没事,一次偶然发现它能点烟抽,当然点纸也肯定行,心里觉得是不是能吹出明火,对芯片损伤是不是太大,刚好那时出了旋转风的,就果断换了。旋转风的风枪我试了不容易点燃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铅一般370左右 有铅就300

有铅的熔点180多,无铅的熔点210多啊,怎么要高这么多才能熔化呢?

网友C:
这个问题楼主去百度吧,按楼主的说法,成品元件比原材料熔点提高100多度,这很不科学。

网友:
相同的物质,熔点不同,这个问题不是我等可以解释的,去问大神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楼主去百度吧,按楼主的说法,成品元件比原材料熔点提高100多度,这很不科学。

知其然,跟要知其所以然,

什么事情,知道原理好得多。

网友:
楼主想太多了,我们不是做学问的研究僧。那我问你,你说有铅的熔点180度,无铅210.为什么要300多度才融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知其然,跟要知其所以然,

世间万物皆有道理,虽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可是太较真你活着不累吗。就像是你去一家酒店吃饭,菜不合你胃口,你回家后就苦练厨艺,达到高深境界,之后就是去你吃饭的酒店,对酒店的菜各种各种鄙视嘲讽,显示你业余人士高超的厨艺。

网友:
预热下,在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铅的熔点180多,无铅的熔点210多啊,怎么要高这么多才能熔化呢?

要板子和原件都到熔点才行,板子要散热吧,风枪有热效率吧,热量不可能都用到你修的地方,不过说回来,这样好多的二把刀都弄不了。开店的能多挣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世间万物皆有道理,虽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可是太较真你活着不累吗。就像是你去一家酒店吃饭,菜 ...

你去吃饭,如果能知道饭里面都是些什么东西,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楼主去百度吧,按楼主的说法,成品元件比原材料熔点提高100多度,这很不科学。

pcb铜层面积比较大,散热快,温度低了都散出去了啊

网友:
380-400无铅

网友:
弱弱的问下  苹果机攻防芯片设置多少吹??

网友:
华硕一个无铅IO我拆焊了4遍一样好用,我用420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