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5091P 不触发

楼主(2013-05-31):
DELL机器:INSPIRON MIMI (PP19S)

版号:LA-5091P

故障:不通电

客户拿来时用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开不了,电池用完电后,再插充电器充电也没有。

拆机裸板测试,待机电流0.03 待机电杆有3.4V 5.1V,LM393比较器1脚到EC127脚ACIN无3.3V输出,第二脚3.3V 第三脚3.1V 4脚GND.肯定不正常,正大于负一脚是不会有输出的,3脚是有两个电阻分压过来的,一个是82.5K,一个是19.6K,拆出来测量19K正常,实测82.5K变成94.2K,比图纸上大了12K,后换了个100K上去还是一样,后再换了一个56K,三脚输入为4.2V,一脚有3.3V输出了,B+有19V电压了,按开机键指示灯亮了起来,但待机电流不变还是0.03,亮灯后10秒左右就灭了,测CPU没有电压,虽然亮灯了但电流一点都没变化,应该还是没完全触发到,又找回LM393,5脚0.7V,6脚2.5V 7脚无输出,8脚有19V供电。7脚连到PQ22管G级,D级有4.8V,PQ22换了7脚怎么就还没电压呢?还是本来就是低电平。

网友:
跟我手上的差不多,搞不定,

网友:
EC的供電都沒有過來,先測一下前面的待機供電正常不正常.

网友:
供电都没有出来,cpu点是最后才出的,修上电时序吧

网友(2013-07-09):
哈哈,我正在修这个机器。一样的问题。开始是DCIN没电。修有点了也是不触发。换了EC不行,刷BIOS不行。准备放弃的时候示波器打了一下南桥晶振。既然没波形。镊子夹一下两端1、4脚有电了。换晶振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