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NP700Z3C CPU供电和集显供电对地1欧

楼主(2013-05-31):
求助三星NP700Z3C CPU供电和集显供电对地1欧这个应该不正常吧。还有就是电感断开后是CPU对地1欧况且CPU是贴片的求高手看看

网友:
I5三代,CPU对地值有这么低吗?

网友:
正常的,我也修过这个机器,很多电压都是对地1欧的,所以要精密的表才可以测量,我还专门买了一个表回来

网友:
我要疯了。

网友:
下午的时候把CPU拆了,结果CPU还是1欧。再把那些滤波电容取了还是短路。明天就把CPU换掉。这个贴片CPU都要450大洋。还是装机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