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楼主(2013-05-31):
接到一台t61 插上电源自动开机 (是电流跳3次的那种,量了小电池  是有电的!)  但是日期时间都能正常保存     给师傅修  师傅在RTC电路上飞了两根线就OK了   ?   为什么?

网友:
看图纸你就知道了

网友:
看图纸,线是从哪飞到哪,稍微思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汗,不就是COMS电池接口被拔出来了嘛,装不稳,只能分线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