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不开机 求助

楼主(2013-05-31):
                          小弟于几日前接到一台4416s,通电对地大短 Q1011,Q1012场馆击穿,更换这两个场馆后,机器亮了,测机测好了客户拿走了,今天返修了时亮时不亮,Q1O11,Q1O12再次击穿,现在很是不解 为什么每次都击穿,求高人指点一个思路。amdcpu

网友:
是不是充电IC也烧了呢?换了场管后有没有试过充电

网友:
还有就是393也容易烧得,这种机器

网友:
机器来的时候没带电池,据说没插电池的时候都正常,装上电池以后就变得现在这样子了,间歇性无显示。

网友:
感觉像是充电电路这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