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主机。不触发。

楼主(2013-05-31):
跟楼主一样的主板。一样不触发。跑线跑不了。我是短接双二极后面的电阻到跳线帽一脚有2.0V左右的电压。还是不触发。
不触发

网友:
我去。只有你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板子,什么情况。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给你意见啊亲

网友:
什么主板啊,至少上个图,给个型号吧,还有你都做了些什么工作啊,不然我们怎么给你意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