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00 无cpu电压维修!

楼主(2013-05-31):
   sl400  不显示  上电0.38a  不上cpu0.24a 电流那么小 应该都是少了电压了。       经测cpu无电压  其他电压全都正常
所以将目标锁定在cpu电压部分   电压芯片是max8770    测8pin  19v 正常, 19pin 25pin vcc  vdd都5v 正常,38pin  cpu_vron  3.3v正常,再测下ref 只有0.15v。 哈哈,问题出现了 ,正常情况下是2v的  搜索了一下  8770_ref没有去其他地方  只有一个电容c8011。果断拆之。         上电  电流刷刷上去了      接屏。。显示!!
  维修到此结束!!!     觉得不错的 加点分哈!  谢谢!

 会员851112元2022-11-2 15:25

网友A:
靠,楼主这不是秒杀吗,广达的是吗?没有CPU供电那不会掉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靠,楼主这不是秒杀吗,广达的是吗?没有CPU供电那不会掉电吗?

会掉电   华硕的、

网友:
看来你挺顺利的 看着心情就很舒服

网友:
被秒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会掉电   华硕的、

sl 400怎么会是华硕的呢?

网友(点评):
华硕代工联想SL400

网友D:
c8011。果断拆之         拆了没焊个好的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sl 400怎么会是华硕的呢?

板号rocky40  rocky50

网友:
要测下各路的PG信号是否正常?看下PG信号链接的元器件是否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c8011。果断拆之         拆了没焊个好的上去?

没有装上!   因为那个8770_ref都没有去其他电路的!

网友:
每次修机器就是掉电的机器很麻烦。

网友:
论坛高手如云呀    楼主秒杀了!

网友:
电容短路了

网友:
是啊,这么简单啊。没什么成就感,但是自己当老板收钱应该很爽

网友:
基准电压不对 楼主运气好啊~芯片没挂

网友:
引用 网友D:
c8011。果断拆之         拆了没焊个好的上去?

谢谢

网友:
你运气真好。我怎么就没有呢,我接了几台都是进水的,真要命,问题越搞越大。人家又不肯换板,真要死了。工夫花了不少。成绩一点都没有。

网友:
楼主运气好,技术好,遇到那种进水后版烂了的机子,真是头痛啊,又难修有不赚钱。

网友:
咋没量REF脚的阻值呢?方便排查问题了。。

网友:
强悍啊  秒杀哦  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厉害。学习了

①辈子守擭妳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导致芯片不能正常供电,虽然条件都基本OK!呵呵…………

网友:
要是天天修到这种机器就发财啦。。

网友:
秒杀很多时候是靠运气!~ 但幸运往往是常驻有技术的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