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20小主机关机重启

楼主(2013-05-31):
今天遇到dell320小主机,点开始-关机可就是关不了,过3秒后自动关机,装系统也不行,换电源也不行,么办法只好下主板了,主板也都是好的,换内存一试好了,但这跟内存也是好的,只好用把另一个内存的程序写出来重写一下,一试果然好了。点关机也不会重新启动了

网友:
还是没明白,内存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我也没看懂,求详细解释

网友:
楼主是这个意思吧:

  今天遇到 DELL320 小主机,点“开始->关机”,无法关机,关机后,过  3 秒自动开机,装系统也不行,换电源也不行,没办法只好拆下主板测试,主板也都是好的,最后换根内存一试,好了。

  但换下来的内存也是好的,于是把那个好内存的固件读出来,刷给有问题的内存,一试果然好了,点关机也不会重新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