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2055白屏。。驱动板问题。。请大师指点。。

楼主(2013-05-31):
明基2055的显示器白屏。。。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请教下。。怎么修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你好歹量量相关电压吧

网友:
就是不知道驱动板的电压怎么量。。。。求教一下。。。驱动板电压怎么量...

网友:
明基  就坏驱动板 ,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驱动坏了,说不定是屏坏了呢

网友A:
说不定屏线有问题

网友B:
省事,直接换掉

网友C:
  三板一起换了搞一下屏,然后再修驱动板,电源板没有问题,屏线一般都好的,看一下驱动的5V电压有没有输出到屏上.  看一下屏保险坏了没有

网友:
查供电  时钟 复位  上面有内似1117的芯片(供电芯片)等   打一下晶振两脚看起振不 等等

网友:
谢谢。。。试修下。。。。。学2个月了。。这驱动板还是搞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屏线有问题

有驱动板试过。。。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板一起换了搞一下屏,然后再修驱动板,电源板没有问题,屏线一般都好的,看一下驱动的5V电压有没有输出 ...

谢谢。。。。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省事,直接换掉

保内的。。。换掉很贵的。。。

网友:
修好了。。。把屏供边附近的一个电容给飞掉了。。就OK了。。。我修了一天。。。老板回来两分钟搞定。。我擦。。。。

网友:
修的多了 自然就能秒杀板子了

网友:
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我修机子半天,大师傅过来基本秒杀

网友:
显示器白屏主板问题一般是屏上面没有5V供电造成,测量下屏线上面的5V没有的话,就5V往下面跑线,看那里没有电压。

网友:
白屏多是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我们遇到这样的 就直接换驱动板  快的很

网友:
量屏供电有没5V,和靠近屏供电下面的小电容,三极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