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 暗屏

楼主(2013-05-31):
问题 如题 asus K42J 暗屏
l140led的
到手里一看是暗屏  先拆屏 那行的更换以后 还是暗屏 再换一个新的 还是一样

至此确定不是屏的问题。

然后拆机器,

测量屏线借口处的电压 19v 3.3v en 都有

不知道怎么往下走了

高手指教

补充内容 (2013-6-3 15:12):
已解决 屏线更换就好了  拆开旧的里面有短线

网友:
测下屏线  最好换个试试

网友:
有图纸了看看是谁给的,我一般都是跳线解决的,因为图纸不好找

网友:
背光开启出了没?没出用屏供电飞下。

网友:
换高压条试试

网友:
看下屏线,仔细检查屏排线

网友:
测高压条上的三个测试点,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
根据你说的现象我理解暗屏是指能看到图像影子,说明信号是送上屏的,应该查看下背光灯条件

网友:
如果测得东西都是对的只有换了

网友A:
我会告诉你是显卡驱动吗?

网友(点评):
我去!!!你最好不要告诉我,我会鄙视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会告诉你是显卡驱动吗?

我去!!小小白

网友:
下面屏线重新插下  酒精洗一下

网友:
开机能不能听到开机的声音?

网友:
会不会是那个保险电容坏了。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