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待机芯片发烫

楼主(2013-05-31):
机器型号:联想 B450
板号:LB14
现象:待机电流0.19 不触发,待机芯片51125发烫

测量  16PIN VIN 19V , 9PIN VBST1 3.3v , 22PIN VBST2 3.3v,8PIN VREG3 3.3V,17PIN VREG5 3.7v
ENTRIP 0v
VREG5 应该输出5v,经测只有3.7v,怀疑后级拉低了,追查5v_aux_s5去了3个地方,都给断开了但是电压
还是3.7v,因手头没有这个芯片代换,但既然有电压输出这个芯片应该不会坏吧,请高手指点,是否漏了什么地方

网友:
RE: (求助)b450待机芯片发烫

ENTIP电压为0,s5_ENABLE为3.3v,RN59 3PIN为3.7v 但1.2PIN为0v,这些信号电压开启顺序是什么

网友:
为什么我的帖子没有回复

网友:
建议先换芯片试试,应该是芯片坏了!51125应该还是很容易找的吧!

网友:
这算是常用芯片了。定货,上去后说不定就不用纠结了。

网友:
楼主  把芯片换了  准备收钱就是了,

网友:
我和大家的想法差不多   建议你换芯片

网友:
把3V 5V 的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先换芯片  小电容不容易坏吧

网友:
如果外围都查了,后级没有短路的话就很有可能是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2013-07-02):
我手上刚接一台进水的3V正常  五V偏低  芯片发烫。。。没思路

网友:
换个再说,不行再查醒5V线性

网友:
先换容易换的电容,不行再换IC

网友:
嗯  建议楼主先换芯片

网友:
英业达的,你这个v5ref明显不对嘛,肯定后级有问题,这个芯片可以代换的比较多咯8205 6236 6237等等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