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CH=AG的原型号是什么吗?告诉一下!

楼主(2013-05-31):
有知道CH=AG,这个芯片原型号是什么吗?查了几个型号都有点区别,24脚的,用在GPU供电上面的。

网友:
应该是找CH=?就可以用了  不用管后面的AG  还有就是=不同-  认真看清楚再换

网友:
其实这应该是25脚的 IC底部也是一个脚

网友A:
只要是CH=就可以了,后面的基本上可以不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CH=就可以了,后面的基本上可以不管!

是的!!!一般原型号的很难找  这种电源管理IC只要是前面的相同就行了!!我也这样修好过好几块显卡和主板了 ?=?特别难找!!

网友:
现在关键是要找他的原型号!!

网友:
RT9103应该是

网友:
说错了是RT9013

网友:
百度了一下,好象不是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