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为什么会循环跑码?哪里有问题卡住就行了,为什么会重复呢

楼主(2013-05-31):
如题,遇到问题卡住走不下去似乎好理解些,为什么会重头开始呢?难道是触发了全板复位?还是别的原因?

=======原来coms跳线错误也会循环......

网友:
bios出错或者哪里有问题来回跑马很正常的,主要是看跑到哪里

网友A:
能不能说具体一些呢?
比如bios如果是错了,会什么就会重复跑?
别的原因导致循环,那又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有时候就是卡住不动呢?

呵呵

网友:
cpu  内存  有问题  照样重复跑马   如果是好的就先刷bios   不行就搞南桥  对了电源带不动  也会重复跑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说具体一些呢?
比如bios如果是错了,会什么就会重复跑?
别的原因导致循环,那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得有点纠结。。怎么给你解释呢,主板上经常修到的就是供电丢失和信号丢失。所以你先查下供电是否齐全,是否有元器件发烫等等,然后继续查各类信号。但是这个现象比较多的是内存,显卡,bios,可以参考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得有点纠结。。怎么给你解释呢,主板上经常修到的就是供电丢失和信号丢失。所以你先查下供电 ...

看得出老弟你功力比较深了

网友(点评):
额。说的反话吧你。言归正传的说这个东西不放弃总能修出来的,毕竟主板上就这么点东西,多摸一下,总能摸出规律来。就像跑马,凭的是感觉,给的是你一个大致的方向,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圈定一个范围努力尝试。修理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得出老弟你功力比较深了

咋敢说反话啊!能说出“主板就这么点东西”,说明你对主板了解很深刻了,以后多想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