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O M1910XX显示器颜色显示偏暗

楼主(2013-05-31):
  今收到该显示器故障为不通电,客户说雷击所致,拆机检查,保险烧坏,换后电压正常,接上屏能显示,就是亮度偏暗,红,绿,蓝三色也偏淡,有点偏像黑白效果,在面板按键上怎么调也不行,忘大家指点

网友:
雷击
不会引起颜色的吧  是不是 屏线没接好哦

网友:
  RGB输出对地阻值是否一致 ,VGA线也排查下 ,不行的话恢复出厂 试试。。

网友:
这还是要先确定是哪个板子造成的,用通用板试试再说。

网友:
如果r,g,b 三色保护二极管不正常,也会这样。

网友:
可能是程序ic,要么是屏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