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E27EC本,待机0.008,开机后0.013,这算开机了么,求高手!!!!

楼主(2013-05-31):
SONY VPCEE27EC本,AMD U,独显,板号DANE7MB16D0
待机电流0.008,开机后0.013,只有3.3V,5V,1.05V,别的都无。

1:测EC(NPCE781LA0D),供电都有,没VDD (不知正常否,)

2:问群里有的说要先有内存电压,于是 测内存供电:
RT8207A,供电14角,15角,16角都有5V, 12角TON 7.5V

现在有几个问题 想问下下:
1:VDD没有,正常吗?
2:是不是像他们说的 先有内存电压,别的才能出来?
     这个RT8207T工作条件,除了供电角,接下来该查哪几角?
3:求思路,我是刷BIOS?换EC,还是就是从内存借电开始入手?!

图纸里最后边有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时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帮忙分析下啊,各位。给个思路。

8207 已换,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07 已换,还是老样子。

2 ,8207内存电压没出(不知是先 CPU,还是先内存)
    “SUSON s5”“ MANON S3”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