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华液晶电视LC32HU19红灯亮,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3-05-31):
厦华液晶电视LC-32HU19红灯亮,不开机,按开机键,灯灭,过几秒钟又亮红,开不了机!打开测试,有5V电压,但按开机键5V 被拉低,断开电源与主板的连线,就没有5V输出了,该如何检查呀?刚开始修的时候,多加一会电,还能够正常开机的,补焊了电源板以后,就成这个现象了。元件没有明显损坏的,300V的滤波电容换过了,请教,电源可以单独工作吗?是不是就是5V的电路有问题呀?真不知道怎么检查了。

网友:
机芯是哪个型号的,查一下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