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主板USB不能用是什么故障呢?

楼主(2013-05-31):
华硕的主板USB不能用是什么故障呢?
型号是华硕P5VD2-X,请问各位高手,最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谢谢!

网友:
所有的都不能用还是某一个不能用??????????????????、

网友:
如果都不能用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碰到一个问题,用户的usb 接地了,都不能用

网友:
这个问题 有点多 有可能是BIOS 设置把接口给关呢 也有可能是供电问题 还有就是南桥

网友(2014-07-24):
供电,数据,时钟

网友:
BIOS里把USB关了 还有南桥

网友:
南桥可能性较大,碰到好多例了。

网友(2015-08-05):
南桥的可能性非常大,USB供电正常,中间的数据是直接到南桥的!

网友(2019-09-17):
华硕usb不能用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1975-1.html